大佬的这个建议有什么说法吗?

楼主(2019-04-16):
一个近3米高,长宽都是两米左右的大框架(六面体框架,大概示意如图),立柱横筋均是型材或者钣金折弯件,但是角上加三角筋时,一个上了年纪的清华毕业的大佬非得让三角筋做成机加工件,问他原因他也没回答(人家搞了二十来年机械了,很强的),只是我不知道这么做有什么好处(有些不解,整个框架都是型材切割或者钣金件做的,精度本身就不高,为什么角筋非得要机加工,只提高角筋的精度,对整个框架的整体精度影响也不大啊,有什么意义呢),求教各位大侠一下,这个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说法?

楼主:
已附图,请大侠帮忙看看

网友A:
这个机加工应该是打孔的那种机加工,三角筋用螺丝固定  不用焊接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加工应该是打孔的那种机加工,三角筋用螺丝固定  不用焊接形式

我是做的钣金件,螺栓固定,说是不行,要用机加工的件。我有些不解,整个框架都是型材切割或者钣金件做的,精度本身就不高,为什么角筋非得要机加工,只提高角筋的精度,对整个框架的整体精度影响也不大啊,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
瞎猜一下,是不是为了美观一点?或者是考虑到钣金件的边角会比较锋利?

网友B:
这个框架是用来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框架是用来干嘛?

框架顶面吊着一个旋转机构,旋转机构的精度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安装面需要水平),只是旋转机构的安装面是可以调节的,所以个人觉得框架就不需要这么高的精度了。况且只一个角件用机加工,也满足不了整个框架的精度要求啊,这16个角件有必要做成机加工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框架顶面吊着一个旋转机构,旋转机构的精度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安装面需要水平),只是旋转机构的安装面是 ...

除了成本,做成机加工的没什么不好。精度更高。重要的还是看框架具体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
你这个情况我不清楚,我们之前做的铝型材大部分是用直角座,但是受力部分跟吊环位置我们都是机加工件,因为机加工我们可以加长尺寸增大受力接触面积。

网友:
可能是考虑折折弯件板材的力学性能不如机加件的好吧

网友:
曾今按客户要求做了一个架子,比你这个复杂多了,上面安装手动调整机构和相机。客户要求铝合金,我们就全部用型材组合。最后由于稳定性不够,换成了碳钢架子。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强度问题,精度可能不是主要原因

网友:
机加工三角筋的 垂直两个边  不过是为了拼接时简单方便一点   其实这种做法有道理 也没有道理    因为型材的线性没有考虑进去

网友:
个人认为机加工的可以方便以后修改和调整,如果是焊接结构整体不好调整,而且焊接变形可能导致你的旋转件安装尺寸偏差

网友:
机加工的加强筋可以增加厚度,使框架更坚固

网友:
强度与角度,旋转部件所需的支撑力要加上旋转的振动,这时候角度显得比较重要,机加角筋精度高,整体框架方正,稳定性会好很多,长久来看,疲劳断裂可能与框架松动情况大大减小。个人观点。

网友:
搞了二十几年机械,对结构还是个门外汉。

网友:
显然机加强度更好,没有损坏材料内部分子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