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什么齿轮

楼主(2019-04-16):
两个齿轮啮合,小齿20齿,外径约278.5,大齿轮126,外径约1566,模数12 ,斜度约11度,中心距900。请教专家,这对齿轮怎么算都不对,3D建模也不行,究竟是对什么样的齿轮?

网友:
祝你好运

网友A:
齿数,外径,模数不匹配啊

网友B: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理论型人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数,外径,模数不匹配啊

真的就遇到这样一个减速机齿轮,尺寸绝对是对的,使用中损坏拆下来的,就是在抓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理论型人才,

你他*理论都不会算的,不是比他更差?

网友A:
正齿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齿轮吗

斜齿,约11度,小齿左向,大齿右向!

网友C:
变位系数考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位系数考虑一下!

有没有什么计算软件能计算非标变位齿轮?

网友D:
看下这篇文章,斜齿轮螺旋角和变位系数的精确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下这篇文章,斜齿轮螺旋角和变位系数的精确确定

非常好的资料呦!!!!

网友:
看一下全齿高,和理论值差多少,计算变位系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什么计算软件能计算非标变位齿轮?

你可以自己把计算变为系数的公式,在Excel中编程出来。方便计算。

网友E:
正常的渐开线斜齿圆柱齿轮
m=12,α=20°,β=11°,ha*=1,c*=0.25
z1=20,x1=0.45
z2=126,x2=0.2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常的渐开线斜齿圆柱齿轮
m=12,α=20°,β=11°,ha*=1,c*=0.25
z1=20,x1=0.45

有计算软件吗?分享一下?

网友:
KISSSOFT,想怎么算怎么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正常的渐开线斜齿圆柱齿轮
m=12,α=20°,β=11°,ha*=1,c*=0.25
z1=20,x1=0.45

按齿顶圆直径计算变位系数误差太大,如果按测量的公法线长度计算会好的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按齿顶圆直径计算变位系数误差太大,如果按测量的公法线长度计算会好的多。

您这个说法我有点不同意见:通常,齿轮长期使用后,齿面肯定会有磨损,而齿顶相对磨损会小很多,测量公法线误差只会更大;而且公法线想要测量准确的话,靠公法线千分尺不现实, 量棒的话需要定制,更不现实;

网友:
引用 网友E:
您这个说法我有点不同意见:通常,齿轮长期使用后,齿面肯定会有磨损,而齿顶相对磨损会小很多,测量公法 ...

齿顶圆在加工时公差就很大,齿轮在正变位时有齿顶高减低量(反变位系数),齿顶高系数不都是标准的  1  。所以不准确。
而测两齿轮公法线长度和中心距能计算出齿侧间隙和总变位系数,从而推算出两齿轮的变位系数。

网友:
您所说的齿顶高减低量(反变位系数),在机械设计手册里,应该叫齿高变动系数,在KISSSOFT里,他是有所考量(在KISSSOFT的refrence profile(基准齿廓)参数栏中,有一个k*mn,就是齿高的变动),而且这个参数,它只影响齿顶高,并不会影响齿顶高系数;这个参数在机械设计手册里,并没有交代的很清楚,假设有需要的话,可以去查一下德标,这个参数是为了调节顶隙的,它并不会对齿顶高系数造成影响,齿顶高系数该是1还是1;

另一方面,用齿顶圆直径与齿根圆直径验算一下,就能算出来是否存在这个齿高变动系数;

网友:
齿轮较大,价值不菲,慎重为好。

网友(2019-05-17):
我算了下 齿轮好像没什么问题  就是一对变位斜齿轮   量齿轮一般是量公法线  角度测量要上滚齿机测量    外径不精确的  只要公法线和角度对了基本就不影响使用

网友:
小齿变位约为0.417

网友:
俩齿轮都正变位了总变位系数0.6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