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凸轮机构

楼主(2019-04-16):
请问螺旋升角和刀架运动速度的关系(匀速运动)

网友:
厉害了,坐等高手,我也学习下

网友:
理论是没问题,但实际情况能达到理论的效果?

网友(2019-06-25):
有数据的话,高手可以算出来。

@执★着 我觉这种得比圆盘凹槽的加工成本更高吧。优点是体积很小巧,适合电机直驱。

网友(点评):
恩 的确哦

网友A:
根据齿轮齿条计算公式:v=(πdn)/60
d-齿轮分度圆直径;
n-齿轮转速;
则齿条速度与d和n有关。

不完全齿轮的分度圆半径d/2与齿轮中心到圆柱摆杆滚子中心的长度有杠杆比例关系,
根据圆柱凸轮轮廓线坐标公式及所选的摆动规律曲线可知:

所以:齿条的移动速度与圆柱凸轮的转速,摆杆的最大摆动角度及摆杆长有关。
圆柱凸轮的沟槽形式是通过反转法,用从动件的运动规律的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齿轮齿条计算公式:v=(πdn)/60
d-齿轮分度圆直径;
n-齿轮转速;

刀架在起终点,肯定无法匀速运动,必然有加减速。

网友(点评):
还会有冲击

网友B:
我一个半路和尚,不会计算,但经常设计()圆柱凸轮,但没设计过首贴中的这种圆柱凸轮。一定很贵的吧。。。

如果是普通圆柱凸轮的轨迹设计,有个简单粗暴的办法,就是把圆柱凸轮面展开,多画几根线就行了。(就是假四轴的感觉了

刀架走1mm,轨迹点在哪儿,
刀架走2mm,轨迹点在哪儿,

然后样条曲线连接。

但,首贴中的这个圆柱凸轮,铣槽时,还得考虑铣刀偏离凸轮轴线的偏移量,想着都头大。。。

网友(点评):
你这个作图法也是对的,只不过精度不高而已,解析法可以根据圆柱凸轮旋转的角度直接得出坐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个半路和尚,不会计算,但经常设计()圆柱凸轮,但没设计过首贴中的这种圆柱凸轮。一定很贵的吧。。 ...

@执★着 要想精度高,就要解析解哦

网友(点评):
你积分真多

网友(点评):
积分,浮云也;良师益友,才是论坛之精华。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一个半路和尚,不会计算,但经常设计()圆柱凸轮,但没设计过首贴中的这种圆柱凸轮。一定很贵的吧。。 ...

所以我说嘛,我看着首贴,头都大了。

能麻烦您,再把那个滚轮轴心偏移量的计算公式也抖了出来?

我存下来,套着用。

网友(点评):
大侠有没email,方便联系沟通?^_^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所以我说嘛,我看着首贴,头都大了。

能麻烦您,再把那个滚轮轴心偏移量的计算公式也抖了出来?

圆柱凸轮廓线设计的解析法---纯理论

圆柱凸轮解析法

网友(点评):
原来是这么挣积分的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圆柱凸轮廓线设计的解析法---纯理论

我这就是半路和尚的痛苦之处。。。

看着那些一大堆公式,头更大了。。。

我得慢慢吸收这个,然后建模试试。。。谢谢!

就是一点,轮廓线有了,角度也在里面吗?看见里面有“廓面”这个词。。。谢谢!

网友:
@执★着

下载者扣分,
共享者不会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