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手动的带传动--螺旋传动计算

楼主(2019-04-16):
看图,其实右边我想设计一个带传动而不是齿轮传动

看图,其实右边我想设计一个带传动而不是齿轮传动

大神们,机械专业学生请教问题!

看图,其实右边我想设计一个带传动而不是齿轮传动我现在计算螺杆需要的最大推力为3200N,然后算出螺杆的驱动力矩不到8000N.mm(还未考虑两端滚动轴承摩擦力矩)。现在改用带传动来带动螺杆转动的话,是不是将大轮作为主动轮比较好啊?还有就是我算出的螺杆驱动力矩是不是还要除以螺杆效率才能得到带传动的驱动力矩?

网友A:
一般的,小带轮作为主动轮。螺杆肯定要除以效率的,滚珠螺杆约为90%,梯形螺杆65%,三角形螺杆35%。

网友:
算一下主动轮需要的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小带轮作为主动轮。螺杆肯定要除以效率的,滚珠螺杆约为90%,梯形螺杆65%,三角形螺杆35%。

我算的螺杆效率只有29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小带轮作为主动轮。螺杆肯定要除以效率的,滚珠螺杆约为90%,梯形螺杆65%,三角形螺杆35%。

我的意思是算出来的螺杆的驱动力矩是不是就是从动轮的力矩啊

网友B:
1.8000牛米非常大了 确定不是算错了?
2.大齿轮做主动轮那不是成了增速传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000牛米非常大了 确定不是算错了?
2.大齿轮做主动轮那不是成了增速传动了?

不是,是8000N`mm.不是米。。。而且我算了,整个行程中螺杆要转42圈,所以以大带轮(注意我不用齿轮了,因中心距太小)作为主动轮。谢谢帮助

楼主:
大佬们帮帮我这个学生,螺杆的驱动力矩就是和螺杆一端相连的从动轮驱动力矩吗?

网友C:
再截几个不同角度的图片,大轮的传动轴和驱动方式没看清楚。大轮与小轮的中心距是多少?用大轮做主动轮也可以,不过这样就是增速传动,输出端的扭矩会减小,计算方法与我们通常用的减速传动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自己好好体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截几个不同角度的图片,大轮的传动轴和驱动方式没看清楚。大轮与小轮的中心距是多少?用大轮做主动轮也可 ...

这个就是个示意图,而且因为中心距要达到70左右,所以我想改用带或者链传动,又因为时手摇所以速度很小,老师建议链传动,请教一下用sw画链条的话是不是很麻烦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是8000N`mm.不是米。。。而且我算了,整个行程中螺杆要转42圈,所以以大带轮(注意我不用齿轮了, ...

8000N.m都相当大了,你还来个8000N.mm?  8000牛每毫米???? 没搞错吧大兄弟,那是8X10的6次方牛米了,不得鸟的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8000N.m都相当大了,你还来个8000N.mm?  8000牛每毫米???? 没搞错吧大兄弟,那是8X10的6次方牛米了 ...

不对吧,不是N/MM。是N*mm,你体会一下

网友E:
应该是小轮是主动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小轮是主动轮

这里我考虑了一下圈数问题,想提速

网友:
支持一下,303不锈钢 易切削钢 易切削不锈钢 303不锈钢
http://www.wanhuajs.com

楼主:
有没有前辈指导以下呢,谢谢了

楼主:
人气好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