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选型-保持扭矩的电机

楼主(2019-04-16):
各位大神们,有没有这样一款电机:1.减速后大概在转速60r/min,(功率750w就行)
2.用在夹紧装置上的,当夹紧装置夹紧后能够保持扭矩,但电机轴停止转动;

3.如果有能否提供下电机品牌,如果没有现成的能否提供个设计思路,谢谢大家!

网友:
1,编程控制
2,自锁

网友:
力矩电机啊

网友:
伺服电机

楼主:
我印象中伺服电机长时间(>10s)卡住就会发热很严重,有损电机的寿命,是这个样子吗?

网友A(2019-05-31):
力矩电机不是这么用的吧   你是准备让他频繁堵转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力矩电机不是这么用的吧   你是准备让他频繁堵转么

网友:
力矩电机最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