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手指的连接

楼主(2019-04-16):
气动手指又叫手指气缸,那究竟还要不要连接气缸了?

网友:
单纯夹持动作的话,直接接气管就可以了啊

网友:
自己好好看看产品手册

网友:
气动夹爪本身就相当于气缸了吧,要不要再加气缸不是应该看你的需求吗?

网友:
里面自带气缸的

网友:
气动手指属于一种夹取和抓取的执行装置,管线的连接看看样本。

网友A:
你这是刚出道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刚出道吧

也是搞机械的,没接触过这块,来顺便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