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X、Y、Z简易调节的装置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吗?

楼主(2019-04-16):
  新手小白,希望各路大神指点指点。
  底部Z方向是通过偏心轮调节的,为了防止物体过重下面加了弹簧.

网友A:
Z轴不需要自锁吗?松手了让它是复位还是要卡住?
位移量小的话,感觉可以改成楔形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Z轴不需要自锁吗?松手了让它是复位还是要卡住?
位移量小的话,感觉可以改成楔形的结构

按照你说的楔形结构 重新设计了一下 上下位移±3mm,调整完毕后将其锁紧在外壳上就好。
谢谢大佬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