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寸标注求解

楼主(2019-04-16):
位置度公差可以代替尺寸公差吗?若不可以举一个反例

网友:
我知道位置度可以控制相关的形位公差,但是没见过用位置度代替尺寸公差的。等大神解惑

网友:
位置度可以是一个平面内全方向的约束,尺寸公差是线性约束,不是一个东西啊

网友:
可以通过位置度公差计算相关尺寸公差,不过两者有各自的应用要求,没有替代关系。
比如我需要一段零件尺寸公差±0.01,如果用位置度去约束,需要起始点和终点的位置度公差±0.005,这要求就变高了,但其实我对那个起始和终点的位置要求±1mm都无所谓,只要求长度复合要求即可。其他的我见过的话有时候用位置度公差去替代角度公差。线切割有时候也标几个点位置度公差。

网友:
两者没有取代关系吧,两者的关系是能更清楚的表达一个工件,不能串联起来讨论

网友:
在什么情况下,你需要用位置度公差代替尺寸公差?

网友:
独立原则。

网友:
形位公差与尺寸公差可能出现矛盾,但不能互相替代

网友:
同轴度,用尺寸公差怎么表示?

网友:
不行的。两者表示的概念都不一样,怎么替代?!

网友:
|机械公差bj发表于 04-17 14:14不行,
QQ群二五四一一二九八四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