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轴就近旋转

楼主(2019-04-16):
各位大师!发格8055和西门子802D系统,如何设置机床A轴就近旋转?

网友A:
有系统参数管的,打开参数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系统参数管的,打开参数就可以了

不知道哪个是控制A轴的,知道的话指点一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哪个是控制A轴的,知道的话指点一下吧

这个得看机床本身带的参数说明书,上边一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