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出图规范吗?基准换来换去

楼主(2019-04-16):
麻烦各路大神,这样该怎么加工?

网友:
机加工。。。水一下。

网友:
挺规范的呀

网友:
是不是应该给B基准添加一个跟A的垂直位置公差啊

网友:
现在的图纸没以前讲究了,做出的零件能用就行

网友:
基准哪有变来变去,明明没变

网友:
两个边基准,一个孔基准,感觉没什么问题。不同特征本来要求的基准就可能不一样

网友:
看着还行啊

网友:
两套基准,各自有不同的作用,这个没问题啊

网友:
没看出来哪里变来变去的基准……
如果是说基准又是A又是B的
谁说基准只能有一个

如果是B基准使用了多次
不同的尺寸当然可以多次使用基准啊

而且图纸相对于B的都是垂直度
相对于A的都是平行度
哪里变来变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