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大佬们,一个举手之劳的问题

楼主(2019-04-17):
就是我的结构是一个减速电机通过同步带传送给轴,轴的另一端是一个摆臂,是一个简单的曲柄连杆机构,现在我计算出轴的直径后,ft.fr.fa.怎么计算以及校核,求大佬指导一下

网友:
ft.fr.fa.分别代表什么力?力的方向如何?把整个机构的相关情况描述清楚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个学生,同步带传动是不算这些力的,不是齿轮,齿轮才有需要算出来,求轴的校核。

网友A:
一般根据公式算出来,乘以系数后都符合,不用校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根据公式算出来,乘以系数后都符合,不用校核

同步带通过轴传送过去,需要找传递系数?,转矩计算过之后乘以系数么?

网友:
图示没有吗?先做出受力分析。

网友:
“举手之劳”  这么用, 是不是感觉怪怪的?

网友:
在把问题细化下,表达清楚 截图 我们好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