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油液体弹簧

楼主(2019-04-17):
有没有谁知道这种弹簧国内或者国外哪里可以购买或定制,有点急用,希望大家多帮帮忙。感谢🙇‍

网友A:
油缸里面的液压油换成硅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缸里面的液压油换成硅油?

谢谢您的回答,这个可以这么理解,但缸径比较小,压力比较大,您知道哪里可以定制吗?

网友A:
找液压阻尼器或者液压缓冲器厂家咨询咨询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这个联系过,但是现在需要试样比较急,定制需要一定的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液压阻尼器或者液压缓冲器厂家咨询咨询

谢谢您的回答,这个联系过,但是现在需要试样比较急,定制需要一定的周期

网友B:
成品我知道绵阳富临精工有这类的产品,但是否能满足你的尺寸是个未知数。他们用上汽车张紧器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品我知道绵阳富临精工有这类的产品,但是否能满足你的尺寸是个未知数。他们用上汽车张紧器上的。

感谢您的回复,具体情况我去联系一下。

网友C:
淘宝找个差不多的液压缸或液压杆气弹簧,接口不行可以自己加工

楼主:
淘宝找的力不够,必须要这种强度的
如果淘宝可以找到,我也不想自己做这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找个差不多的液压缸或液压杆气弹簧,接口不行可以自己加工

淘宝找的力不够,必须要这种强度的
如果淘宝可以找到,我也不想自己做这个东西。

网友D:
图片上的应该是ACE的HB系列液压弹簧,我是代理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片上的应该是ACE的HB系列液压弹簧,我是代理商:

这个确实,你们有液体弹簧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确实,你们有液体弹簧吗。

HB 系列产品为标准产品,您要的应该是ACE HB 12-30,后缀两位安装方式请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D:
HB 系列产品为标准产品,您要的应该是ACE HB 12-30,后缀两位安装方式请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您好,您有产品资料吗,可不可以发个我一下,邮箱yb@aosentech.com.cn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好,您有产品资料吗,可不可以发个我一下,邮箱谢谢

收到,谢谢

网友E:
这种貌似氮气弹簧,盘起有这种规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貌似氮气弹簧,盘起有这种规格的!

氮气弹簧力度不够,氮气弹簧的力是均匀的,我们需要的力和弹簧一样,压缩量越大弹力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