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3J53衡弹合金材料的问题

楼主(2019-04-17):
我用一块0.4mm厚的已经做完热处理的3J53材料做研磨抛光加工,加工过程中3J53薄片用胶粘连在标准平板上
但是加工完毕下胶后     薄片发生弯曲变形

再次做时效处理整平   但拿出来的薄片还是弯曲的

所以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薄片变形呢?

网友:
工件本身有变形吧,粘在平板上的时候由于底面不平,导致工件产生变形,研磨好了,去除胶水之后又回弹了

网友(点评):
感谢您的回复,我的工件毛胚是做过时效处理,整平了的,平板也是标准光学平板,面非常好,胶也比较均匀。所以我有两个问题:1.为什么会变形?2.变形了怎么校平?

网友:
太薄了,磨的时候产生的热量导致工件的变形,因为是粘在了工作台上,加工后是看不出来的,当去掉胶水后,变形回弹了
建议薄片在加工之前的毛胚状态就要达到你要求加工后的平面度,然后再粘胶水研磨,成功的概率比较大

网友(点评):
您好,我在加工前的时效处理其实就有整平作用,所以加工前的毛胚是平的

网友(点评):
我起初也以为是温度导致的变形,但用实验进行了排出:用弯曲的和平整的弹性合金材料在电炉上加热,平整的没发生变化,弯曲的倒是有逐渐变平的趋势

网友A:
楼主的时效是怎么做的?

网友(点评):
650度 4小时

网友(点评):
哦,你这是固溶了。有否压平了再固溶?

网友(点评):
使用夹具压平了做的,应该很紧实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时效是怎么做的?

那你只好再校平了。你研磨时破坏了原来的应力平衡

网友(点评):
我再次用夹具加紧了做热处理去应力,但出来的效果还是弯的,这是什么缘故呢

网友(点评):
固溶这点温度还不够完全去应力,你可以校平了再做固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只好再校平了。你研磨时破坏了原来的应力平衡

还有你的尺寸多大?平整度要求?

网友:
主要是产品本身的特性造成的,可以增加几个加强筋会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