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们一个下料的小问题

楼主(2019-04-17):
如图,甲方要求不能吸外边,因为上面有毛刺,毛刺不能弯,只能吸中间的凹进去的地方。加工的时候,就像平时的碗一样。 电磁铁定做做不到这个样子,这个工件中间刚好又是空的,电磁铁没法吸。工件上面的孔是随意打的,摆放没有规律,用爪子估计要上视觉,成本又上去了。请教各位还有什么办法嘛。本人新人菜鸟,提一个菜鸟问题,还请各位大侠多多指点。

成品

成品

原料

原料

网友:
自重多少?凹进去内圆尺寸多少?什么材料?如果你中间凹进去那个圆面是平的,电磁铁应该可以呀。

网友:
什么材料,质量轻可以考虑吸盘吸取,重的话可以用涨套的方式涨取。

网友A:
可以考虑涨套卡中心孔,也可以用柔性卡爪卡一圈小孔(不需要上视觉)

网友:
电磁铁或者三爪应该可以

楼主:
材质是钢的。 自重 50g ,凹进去的部位底部是30mm直径

网友:
如果电磁铁的吸力都可以保证加工的刚性,那么使用三爪卡盘内撑应该也是问题不大的,撑那个凹面底下的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涨套卡中心孔,也可以用柔性卡爪卡一圈小孔(不需要上视觉)

同感,不过不清楚成本和生命周期

网友:
电磁铁方便些吧

网友:
三爪卡住,市面上有现成

网友:
用三爪卡盘

网友:
海绵真空吸盘可以吸这种有孔的地方。

网友:
气动三爪手指气缸撑住中间的孔就行

网友:
中心孔和外圆都可以啊

网友:
感觉不用视觉啊,振动盘应该能震的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