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配置求助

楼主(2019-04-17):
想配个移动工作站,主要用solidworks和cad做非标设计,经常有大型装配体,打开、拖动、旋转、编辑最好不要有卡顿。
请问搭载怎样的配置比较好,哪个品牌质量比较可靠。谢谢!

网友A:
惠普工作站吧,预算够的话,直接上小黑工作站。配置尽量顶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惠普工作站吧,预算够的话,直接上小黑工作站。配置尽量顶配吧。

dell的怎么样,之前单位都是配的笔记本都是dell的,只要不是很复杂的都很流畅。

网友:
选好一点的显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dell的怎么样,之前单位都是配的笔记本都是dell的,只要不是很复杂的都很流畅。

dell不是在闹危机吗,后续售后可能会有问题

网友:
戴尔还是免了吧

网友B:
多花点钱,如果要想设计快,至少要6千左右的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花点钱,如果要想设计快,至少要6千左右的配置。

看了几款便宜的也要小1W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