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起落架用液体弹簧

楼主(2019-04-17):
飞机的起落架采用的是硅油液体弹簧,这个弹簧所使用的硅油型号有没有人知道,或者这种液体弹簧生产厂家有没有知道的,有知道麻烦告知一声。谢谢

网友A:
减震器里面阻尼有吧。。哪家飞机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震器里面阻尼有吧。。哪家飞机用的。

这个就不知道了,主要是我们想做这个东西,想知道里面硅油的种类,如果有公司定制也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就不知道了,主要是我们想做这个东西,想知道里面硅油的种类,如果有公司定制也可以。

里面不是硅油,有点类似液压油,大飞机737-600用的是BMS2-32系列的。。单座/双座的小飞机就无所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不是硅油,有点类似液压油,大飞机737-600用的是BMS2-32系列的。。单座/双座的小飞机就无所谓了。

好的,谢谢您的回答,您是否可以提供一些参考资料。谢谢

网友A:
网上看看ME的教材。。里面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看看ME的教材。。里面都有。

好的,谢谢您。根据资料,飞机的减震器和上面图示的有一点区别,飞机减震器是通过压缩气体产生高温,由油液将高温通过小孔等排到外部降温。图示机构是外力作用下压缩伸出杆,能量保存在液体中,在外界力减弱或者消失的时候,压力里面的能量释放,将推杆复位。

网友B:
这个可是军工机密技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是军工机密技术吧。

这个不是军工用的,是我们单位的一个产品上需要这种液弹簧,但是找不到供应商,自己简单仿照气弹簧做了一个,但不符合我们的工艺要求,这个和飞机起落架有点类似,所以想找下了解这类产品的人,看能不能帮我们做。也可以给我们提提意见,优化下。

网友(2024-07-11):
为了提携年轻一代的机械设计水平,回馈社会。

您在左上角搜索框中输入以下这些栏目,就可以与我相互交流、共同学习进步:
机械制图; 机械工艺与材料; 机械设计心路; 机械设计计算; 画龙点睛; 机械设计杂谈; 机械设计中的36计;   机械人生; 观局机械行业;   机械设计中的技术测量; 机械设计中的工装夹治具; 机械设备的动力系统;   机械设计中的机构; 机械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