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AD怎么画齿轮

楼主(2019-04-17):
已知齿顶圆和齿根圆直径,和齿数,,能画出齿轮吗

网友:
用caxa画。输入参数直接出齿轮

网友:
标准齿轮能行,非标变位的,目前好象不行!AUTOCAD;UG;SW,亲自试过不行,听说PROE变位非标可以,可惜不会用!

网友A:
装个清华天河的插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个清华天河的插件

不会装啊、

网友:
条件:齿顶圆直径,齿根圆直径,齿数
不能
理由:
也许您会想,齿轮的参数之间有各种关系,仅仅这三个参数是不是能唯一确定齿轮的几何形状。
按照齿轮的几何原理,齿轮有一些基本参数,也就是这些参数是独立的。
基本参数:模数齿数齿形压力角螺旋角、齿顶高系数、顶隙系数、变位系数刀具圆角等。
也许我记得不准确,但你所知道的三个参数肯定不足以唯一确定齿廓形状。红色参数肯定是相互独立的
仅凭这三个参数,什么软件都画不出来。

网友B:
翻出过去的资料,居然是社区的资料.

网友:
inventor画齿轮快。

网友:
内齿外齿,模数,^_^

网友:
都是高手,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翻出过去的资料,居然是社区的资料.

不懂啊,老哥能弄成不是图片的吗,文字的我直径复制黏贴

网友:
建议直接用插件来画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