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小白求助

楼主(2019-04-17):
本人初次涉及钣金,现要做一个内凹门的机箱,尺寸450*320*260,该怎么拆分?拆分为四个面四块板,还是相邻两个面两块板?

网友A:
最好开四个面,拼的时候开缺方便点,两个部件要先中间开缺折弯有点小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开四个面,拼的时候开缺方便点,两个部件要先中间开缺折弯有点小麻烦

四面拆,焊缝太多,对外观有影响吗/?

网友B:
四个面相对麻烦,毕竟焊接。要少点,可以三面+一面啊。折弯设计好了,钣金自己导出来就行。有下料尺寸做好就行

网友:
而且你是450*320,长450两边260不知道能不能折有没干涉,也可以做成两个直角拼接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个面相对麻烦,毕竟焊接。要少点,可以三面+一面啊。折弯设计好了,钣金自己导出来就行。有下料尺寸做好 ...

我图片里就是三个面+一个上面,但是这种三个面的折弯能实现吗?每个面都有折弯,整体框架再折弯的话,不会扛刀吗?

楼主:
哪位兄台有类似钣金机箱的模型或者图纸,在不涉泄密的前提下能不能私兄弟一份,,简单即可,学习一下,不胜感激,邮箱603121809@qq.com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图片里就是三个面+一个上面,但是这种三个面的折弯能实现吗?每个面都有折弯,整体框架再折弯的话,不 ...

先折内凹的弯,而且打开后他是一个方向折的,在折大湾。怕干涉就第一种两个直角的

网友C:
3+1就OK的,没什么问题就按你想的拆就行了,看你的图好像是SW做的,如果你是用钣金做的,按理说也不用来问了啊?其实为了好看不是应该焊缝留在下面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折内凹的弯,而且打开后他是一个方向折的,在折大湾。怕干涉就第一种两个直角的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3+1就OK的,没什么问题就按你想的拆就行了,看你的图好像是SW做的,如果你是用钣金做的,按理说也不用来问 ...

我是用SW钣金模块做的,但对钣金的实际加工工艺不了解,提出问题想向各位前辈学习一下,谢谢您的意见,望多多指教

网友D:
8楼正解,注意折弯系数

网友:
楼主,参考8楼社友的意见,折3面,刚性比较好。

网友E:
3+1貌似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3+1貌似很好。

先折内凹弯,再折大弯,折大弯的时候,折好的内凹弯闭合时不扛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8楼正解,注意折弯系数

先折内凹弯,再折大弯,折大弯的时候,折好的内凹弯闭合时不扛刀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先折内凹弯,再折大弯,折大弯的时候,折好的内凹弯闭合时不扛刀吗?

我之前在的货架厂做过这样的,没事,只要尺寸不是特离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在的货架厂做过这样的,没事,只要尺寸不是特离谱

网友:
四块不好拼焊,两块好拼一些

网友:
|cjisangle发表于 04-17 15:30而且你是450*320,长450两边260不知道能不能折有没干涉,也可以做成两个直角拼接呗
不干涩折弯。折弯模具直刀90模具夹口夹双的就有300高度了,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