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和步进配用减速器

楼主(2019-04-17):
请教社友们,如果需要给部件或者伺服电机配用减速机的话
应该选什么样的减速机,普通电机使用的减速器合适吗?比如国茂或者杰牌的减速器
我看好多步进配用的都是很精密的行星减速机
如果有专用的减速机的话,兄弟们有没有合适的品牌推荐,比如西门子的电机盖配什么牌子,雷赛的,安川的又改和什么牌子的减速机搭配

网友:
减速器是降低转速,增加转矩的作用,跟配牌子什么的无所谓的吧。减速器有齿轮、蜗杆和行星减速器。那行星的相对精准,而且记得是可调速的那种,不是恒定的,正常用不到这么好

网友:
伺服和步进电机的精度高,如果配个差的减速机岂不是浪费

网友A:
配什么样的减速机,是根据设计要求来的。行星减速机的一个重要参数就是背隙,好的品牌可以做到几个弧分。扭转刚度也高。
如果你不需要那么高的精度,就可以选择便宜一些的牌子。
实在没什么精度的,连伺服电机都可以不用,普通带刹车交流电机+传感器也能搞定

网友:
什么叫设计?你怎么想就怎么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配什么样的减速机,是根据设计要求来的。行星减速机的一个重要参数就是背隙,好的品牌可以做到几个弧分。扭 ...

实话

网友:
根据具体题目要求配减速机,减速比是一个重要参数,还有输入轴,输出轴方向,连接方式等。

网友:
那就先看看类似产品怎么用吧^_^

网友:
国产有中大减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