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膜片联轴器加键槽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9-04-17):
精度不高的情况下,有冲击的情况,伺服电机带丝杆,应不应该把膜片联轴器开个键槽?

我就奇怪,伺服电机和滚珠丝杆都有键槽,但是外边卖的联轴器默认是没有键槽的,很多时候厂里边都是自己买回拉键槽。
是不是很弱智。

网友:
开也行,不可也行,由自己定。

网友A:
1.膜片联轴器的铝合金都是高强度铝合金 对于那些高速底扭矩的传动场合是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膜片联轴器的铝合金都是高强度铝合金 对于那些高速底扭矩的传动场合是可以用

如果轴头车得非常光滑,电机和丝杆同轴度很高,就可以不用键槽,伺服电机和减速器链接就是没有键槽的。

网友:
精度一提高,讨论的问题让我感觉自己是个机械外行

网友:
有卖加键槽的啊,大部分场合靠夹就好了。重载和冲击可以找有键槽的买啊,也不用自己再加工。

网友:
可以要求提供带键槽的减速机,用过国产的,是可以的

网友:
联轴器也有不使用键槽的。

网友:
低速小扭矩不用键,加紧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