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SolidWorks 2016的问题

楼主(2019-04-17):
我的系统是win7,使用的是SolidWorks2016 sp3.0的版本,但是在做装配体爆炸时有个问题,爆炸距离应用可以,就是拖动自动调整零部件间距时,零部件没有任何反应,请问各位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如何解决?试过升级到2016的sp5.0版本也是一样- Q) y3 q1 c2 l1 \

网友:
是不是还没有创建爆炸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