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铝合金件大批量切断是怎么加工的?

楼主(2019-04-17):
异形的铝合金件切断是用锯的,还是有其他更好的加工方法?有没有做过的朋友,给科普一下。

网友:
要不就用水割,貌似成本合不上,还是用锯的吧,费用低廉

网友:
型材都是用铝专用圆锯片,大批量就做夹具咯。

网友:
我们单位有一个铝合金厂家租厂房,他们都是用锯切断的,专用锯床,可以定尺,效率很高,精度也挺好。

网友:
什么意思啊?有没有图片?

网友:
等离子切割?水刀?

楼主:
F:\迅雷下载\TIM图片20190419123015(1).png  就是这个,我想用激光切割算了,不知道费用多少,先去找人报个价,首批十万个左右。

网友:
有专用的锯切专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