砂轮两头磨削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9-04-17):
m1080无心磨床  外圆30  长4米   光轴   砂轮两头磨削  是什么情况  求大神指点  qq643791734

网友:
切削线与行进外径相交多了。
砂轮实际也不是圆柱体,是双曲线。
前后导板间隙也是影响切削线的原因之一。

网友:
进出导板调调,也有可能是导轮没调好没修好

网友:
设备需要保养,以提高精度和稳定性。

网友(2019-05-27):
这现象一般有两种情况 1.砂轮选型不正确在磨削的过程中出现抖动2.因为主轴原因导致砂轮出现偏心情况可以做动平衡检测 方便加253748250

网友:
砂轮或者导轮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