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问题,大家来看看

楼主(2019-04-17):
图上画圈的平板内部什么结构啊,是焊接的吗,请教一下固定的结构

网友:
是钣金折出来的还是焊接成型的都不好说,取决于生产批量,材料,板厚等。

网友:
这个就是个挡板,螺丝固定的

网友:
前外壳  目测  钣金   或者 人家    主体外壳  有很多曲面的 那个  可以拆分  拼接 也可以 开模成型 (个人经验 仅供参考)

网友:
批量的话应该是模具

楼主:
|易错易混发表于 04-18 08:12这个就是个挡板,螺丝固定的
兄弟,我知道是挡板,螺丝固定的,我问的是里面固定这个挡板的结构,一般焊接有焊点,盖下去不平的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4-17 22:47是钣金折出来的还是焊接成型的都不好说,取决于生产批量,材料,板厚等。
我问的是固定挡板的那个结构,一般是沉下去一个板厚,已知是钣金的,折弯一般不能折2mm,焊接的话有焊点,盖子盖下去不平的

网友(点评):
为什么一般折弯不能折2mm的,想折厚的先刨槽不就好折多了?为什么一定要沉下去一个板厚?难道一定要蒙一张铁板?做成一个门体不行?为什么一定有焊点?焊透了,打磨平整不就完了?从后面扣住一个门板的方法很多。

网友(点评):
这么大一张图给你,你也能扯出一大片,服您了!

楼主:
|前景钱发表于 04-18 08:21批量的话应该是模具
晕,已知那是钣金件,开毛线模具

网友A:
应该是模具压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模具压出来的。

这个可能性比较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