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送机

楼主(2019-04-17):
(图片)

楼主:
楼主想到了,图5中的疑问装置应该极有可能是个测速装置。

网友:
输送带多长?输送距离很长,输送带及物料的重力会使输送带出现悬垂,中间增加电机滚轮是为了增强对输送带的支撑和增加驱动力,也有可能是你说的是为了测速。

网友:
这么长的传送带是如何控制运转过程中皮带不偏移的?
是不是主从动力辊中间的方法?

网友(点评):
滚辊中间突出?

网友:
1.有可能是测速装置。
2.有可能是皮带纠偏装置。

网友:
|远祥发表于 04-18 07:43这么长的传送带是如何控制运转过程中皮带不偏移的?

是不是主从动力辊中间的方法?
用调心支架  输送带一定要拉紧

网友:
图5是用来测速的,最后一个图是调心支架    防止跑偏的

网友:
图2用我们的话就叫做清扫器

网友(2021-03-10):
还有拉绳开关,长输送维修和巡检要用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