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设计一种密闭容器,希望大家指点一下密封方式

楼主(2019-04-18):
想设计一种矩形,类似盒子的密闭容器,容器内充入气体,但是气压不高,在0.12-0.13MPa左右,属于低压容器
但是,为了防止应用时气体泄漏,还是需要一种密闭的紧固的方式,请问我设计的这种密封方式,是不是会导致漏气
白色的是密封圈,用玻璃门压住后,通过门上的旋钮,卡在限位格挡上面卡紧,但是我担心工作时,门内气压还是高于门外气压的,仅仅这样卡住限位,气体会泄漏,请问有什么好的方式吗,希望能打开方便一点,每次打开如果要拆螺钉比较麻烦。

网友A:
买几个这个东西就OK啦

网友B:
跟我们之前买的一个负压箱有些,放密封圈的最好是单独整个槽,我们那个密封圈是有些长,好像是拼接的,拼接的位置是用胶,这个估计这是个难点,其余跟一般的盖板没什么区别,给你个链接看下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8#detail

网友:
压力不高,这样设计应该可以

网友C:
开密封槽放密封圈,而且密封圈要通过变形才能达到理想的密封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几个这个东西就OK啦

你好,感谢你的回答,请问这个东西的名称是什么,这种是紧固装置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我们之前买的一个负压箱有些,放密封圈的最好是单独整个槽,我们那个密封圈是有些长,好像是拼接的,拼接 ...

你好,感谢你的回答。我看了您给的链接,密封条和密封圈确实是放在密封槽里的,因为我对机械设计了解的比较少,想请教一下您,对于我这个压力大小不是很大,用这种盖板盖住密封圈,工作的时候会不会漏气。。主要还是担心这个问题

网友D:
搭扣,看尺寸,如果尺寸大的话,要多搞几个扣,不然压不下去密封垫,应该不会漏气的。

网友:
压紧的力至少>F=P*S

网友:
压力很小,这么做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搭扣,看尺寸,如果尺寸大的话,要多搞几个扣,不然压不下去密封垫,应该不会漏气的。

你好,是这样的,我也看了一些压力容器的密封方式,感觉很多都是法兰连接密封,或是螺纹密封,个人觉得这个方式是针对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如果是我这种情况,您觉得用搭扣是可以解决的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是这样的,我也看了一些压力容器的密封方式,感觉很多都是法兰连接密封,或是螺纹密封,个人觉得这 ...

如果不考虑快速开启,直接上螺丝就妥妥的的,起到密封做用的不是搭扣,是密封垫,能把密封垫压实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考虑快速开启,直接上螺丝就妥妥的的,起到密封做用的不是搭扣,是密封垫,能把密封垫压实就行了

恩,您说得对,如果需要快速开启的话,就这个压力而言,用搭扣紧固压实您觉得可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密封槽放密封圈,而且密封圈要通过变形才能达到理想的密封效果

请问,密封槽是开在容器上,还是在盖子上开密封槽放密封圈,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E:
淘宝上买一种杠杆压缩的一种装置,上下装两个,调节好压缩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淘宝上买一种杠杆压缩的一种装置,上下装两个,调节好压缩量。

请问有名字,或者是图片吗,是一种用来紧固的装置吗?

网友:
这种卡扣锁不紧的,建议用紧固螺丝锁压紧!

网友F:
以前正好做过类似的,说点意见吧,仅供参考。1.设计这种东西你可以参考GB150,看看是否属于压力容器的范围,里边对材料,厚度等都有计算方法,以前做过180kpa的,门是3mm不锈钢板冲压加强都会变形,当然和门大小有关。
2.左侧看着好像是门轴,门旋转时为了压紧密封条一定是左侧密封条先接触,右侧要用力才能按下去。不知道你这个尺寸是多少,如果比较大,要用很大的力。
3.如果力很大的话,门锁那里可以用梯形螺杆和铜螺母的结构,可以省力。
4.密封条可以使用空心的,开倒梯形槽。
当然,以上全都是箱子尺寸比较大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正好做过类似的,说点意见吧,仅供参考。1.设计这种东西你可以参考GB150,看看是否属于压力容器的范围 ...

恩,感谢您的回复。    对这个容器的尺寸需求不大的,230x130x100  mm 就行了,尺寸和内部压力都不太大的情况下,低压容器,所以我想请教一下有没有比较简单的密封方式,因为打螺钉拆卸还是较为麻烦,但是又担心漏气,所以就很纠结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恩,您说得对,如果需要快速开启的话,就这个压力而言,用搭扣紧固压实您觉得可行吗

没问题的,我们公司抽真空的设备也是这样扣的。还有就是密封槽一般都是在箱体上,原因很简单,开在盖子上就得增加盖的厚度了,还有开盖的时候会掉。

网友:
磁吸附的门不知道可不可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有名字,或者是图片吗,是一种用来紧固的装置吗?

固定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问题的,我们公司抽真空的设备也是这样扣的。还有就是密封槽一般都是在箱体上,原因很简单,开在盖子上 ...

感谢,我还有一个问题,请问如果我使用搭扣,或者其他快速夹紧器之类的装置,那么我之前设计的利用限位卡住门的装置还需要吗。
是否用搭扣或是夹紧器直接紧固一个盖子,压住密封圈就可以了。

网友:
参考真空烘箱的玻璃门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