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油压缓冲器

楼主(2019-04-18):
请教各位,最近看到一个旋转结构是步进电机+减速机带动,只需要旋转180°,但是2边各加了油压缓冲器是什么原理呢,这样加是不是每次电机都要多走一点??
还有经常在论坛看到配重问题,除了平衡气缸,重量配重具体是怎么样的呢,求解释!
谢谢!

网友:
又想急停,又不想丢步呗。。。

网友:
上保险,定位用?

网友:
步进加减速机定位精度其实已经挺高了,没懂加油压缓冲器的意义,如果说知识为了降速缓冲,电机本身就能做到啊

网友(点评):
步进不带减速机的精度可能还会更高,带减速机应该是为了增加力矩

网友:
加缓冲器应该是为了保险,防止走过。

网友:
当硬限位防护吧

网友:
安全防护?

网友:
看是什么减速机和负载,限位或者是为了保护减速器

网友:
缓冲和安全防护的作用。

网友(2019-10-20):
按理步进电机+减速机带动 是不必加其他的止動機構..
但有下列可能
1 失控時的意外防止.
2 機構剛性在設計初沒考慮進去...如圖表
配種很重要...但在暫態計算中..質量增大會影響加減速的效能..
如果是使用伺服電機 則 慣量比(負載慣量跟電機轉子慣量比值)跟轉矩是個取捨問題..當然能找出最經濟實用的配重對成本是有巨大的影響的

网友(2020-08-03):
如果每次都撞击使用缓冲器行程,就是配合机构末端能量吸收。
如果每次都没有碰撞缓冲器,就是安全防护,如电机机构出现意外情况下,缓冲器用来吸收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