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关于如何使易拉罐纸托成型有关技术资料

楼主(2019-04-18):
有前辈指点指点吗?就是易拉罐六连包方式,我们现在是人工折纸托,放纸托,放置六连包,不知道有没有前辈见过自动化的,或者纸托成型有关技术资料,谢谢

网友:
没见过纸托的,只见过塑封的这种

网友(点评):
我一个啤酒鬼,看见这个,都想戒啤酒啦!!!(@。。。。@)

楼主:
我是做可乐行业的,易拉罐罐线膜包机我们是用的OCME的设备,但是现在处于膜包塑型完成之后出烘箱,六连包模式我们现在采用的是人工摆放纸托盘,一托盘四包,想请教各位前辈,是否有更好的方法取代人工,或者纸托的对折实现自动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做可乐行业的,易拉罐罐线膜包机我们是用的OCME的设备,但是现在处于膜包塑型完成之后出烘箱,六连包模 ...

可以把人工作业录下来,发上来看看

网友B:
我不喝可乐,只喝啤酒。。。

不知道可乐的纸托是长啥样的。。。

原料长啥样,成型后长啥样。。。通通都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人工作业录下来,发上来看看

好的,等下次换型我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喝可乐,只喝啤酒。。。

不知道可乐的纸托是长啥样的。。。

超市里那种听装可乐整版的纸托,我以为前辈们都知道

网友(点评):
我是死活不想老。。。明天去大润发学习学习相关知识(¥。¥)

网友:
目前没见过自动折纸托的

网友:
第一张图片是不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