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40Cr 的抗拉强度是多少

楼主(2019-04-18):
想请教社区大神们,40Cr的抗拉强度是多少

网友:
百度是个好东西!

网友:
懒癌晚期,放弃治疗吧

网友:
【40cr力学性能】 试样毛坯尺寸(mm):25 热处理: 第一次淬火加热温度(℃):850;冷却剂:油 第二次淬火加热温度(℃):- 回火加热温度(℃):520;冷却剂:水、油 抗拉强度(σb/MPa):≥980 屈服点(σs/MPa):≥785 断后伸长率(δ5/%):≥9 断面收缩率(ψ/%):≥45 冲击吸收功(Aku2/J):≥47 布氏硬度(HBS100/3000)(退火或高温回火状态):≤207

网友:
五楼正解,比45号钢强一些。

网友(2019-07-17):
热处理性能比45好

网友:
抗拉强度(σb/MPa):≥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