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轮内部结构该怎样设计才好

楼主(2019-04-18):
滚轮直径60*100长单个承重100公斤,考虑到安装工艺内部结构怎样设计才合理

网友:
改成一根轴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
通轴  或者半轴热装

网友:
我使用过跟你类似的传动机构,这种滚筒不用自己从头设计,直接把规格给厂家定制就好

网友A:
|zhuangzizhuo发表于 04-18 11:36我使用过跟你类似的传动机构,这种滚筒不用自己从头设计,直接把规格给厂家定制就好
类似于这样的,图片是网上找的

网友(点评):
这种结构没法座上装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于这样的,图片是网上找的

数量少,定制周期长

网友:
类似这样的

网友(点评):
这种结构滚子尺寸会很大并且不好装

网友:
先加工,两头轴承安装柱拼焊,加工。轴承可以的话安装在墙板上

网友:
学日本的悬臂后轮摩托车来的灵感吗。。。

网友:
我的意思是:

两边的轴座那么薄,孔又那么大,承重又那么高,轴承位离轴座又那么远,又不是整根轴穿过,没多久,那两边的孔就要变成椭圆了吧。

然后,就是开始弄坏轴承了吧。

网友(点评):
有轴承在不需要很高同轴度

网友(点评):
一次钻孔

网友:
这样做你安装轴承和安装轴的孔会变形,100kg的负载,受力太不合理了

网友:
可以考虑直接选用轴承座安装固定。

网友(2019-05-22):
设置中空

网友:
轴最好是通轴,在轴的两端加工安装轴用挡圈的凹槽,

网友(点评):
通轴装配困难

网友:
轴承可以在轴放入滚筒里后在安装,安装轴承后再安装轴用挡圈,轴的中间部分可以不加工

网友(点评):
轴承内外圈同时不好装 ,另外轴和滚筒装配好后无法装到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