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床难道不能铣大面么

楼主(2019-04-18):
工厂的人说龙门铣床不能铣宽度比刀盘大的面,不然洗出来的面有刀痕平面度不能保证,倘若面很大中间留有沟槽的话只铣两头又可以保证平面度,总之越说我越糊涂,也不知他说的对不对,或者这里面的原因有是什么

网友:
他说的是不是一刀只能铣比刀盘小的面?

网友(点评):
长度可以长,宽度比刀盘小

网友:
整个平面大了就是这种效果,有接刀痕

网友(点评):
平面度多少能不能保证

网友(点评):
正常啊,铣床的特点就是这样,面要求高,没刀痕,平面度要好只能上磨床加工一下。

网友:
这个接刀痕不是应该和铣床的性能,加工的设定参数,道具的质量有关吗?

网友:
精铣应该看不到加工痕迹吧,跟要求的精度还有表面粗糙度有关系吧?

网友:
跟主轴偏摆有关

网友:
刀盘一次铣不过面的话会并排再铣一趟,盘刀走过的面必然有接刀痕,有的接刀痕能小一点,手摸不出来,但是眼睛能看出来,大家都是这么做的,一般没什么事情的

网友(点评):
平面度能够保证么

网友(点评):
接刀处可能会有0.01mm以内的凸起吧,主要还是看机床的精度

网友:
接刀痕肯定有很正常啊。

网友:
要求非常高吗

网友:
精铣后乱纹抛光就行

网友:
看这图,左刀纹和右刀纹都有,说明 你的龙门铣主轴挺垂直的,精铣一刀一般手摸不出来接刀痕,但是平面要求高的话还是得磨的

网友:
这个问题,主要看机床的坐标精度,

网友:
他的意思想一刀铣出来。

网友(2019-08-20):
床子精度还有多少?工件平面度要多少?

网友:
看得到接刀痕很正常啊,这种接刀痕一般用手去摸是感觉不到的

网友(2020-05-12):
龙门铣床做大板加工,接刀纹是肯定会有的,这没有办法解决,除非磨过。目前我见过最好的情况也就是用手摸不出来,看却是很明显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最后还是要上平面磨

网友:
一般不会吃满刀,宽度是刀盘直径70%,刀盘走圆弧切入,切屑由厚变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