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处理的先后顺序?

楼主(2019-04-18):
机加工 浸渗 硬质阳极氧化这三道工序的先后顺序?氧化之后壁厚加大 可否再加一道机加工的工序?

网友:
当然可以

网友A:
一般情况下国产铝材阳极氧化表面的氧化膜厚度在7um----15um,也就是0.07mm----0.15毫米之间,再增加一道机加工工序如何加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国产铝材阳极氧化表面的氧化膜厚度在7um----15um,也就是0.07mm----0.15毫米之间,再增加一道机 ...

单位写错了!

网友:
氧化对零件的尺寸影响是非常小的,一般氧化后就不做处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国产铝材阳极氧化表面的氧化膜厚度在7um----15um,也就是0.07mm----0.15毫米之间,再增加一道机 ...

应该是0.007mm-0.015mm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国产铝材阳极氧化表面的氧化膜厚度在7um----15um,也就是0.07mm----0.15毫米之间,再增加一道机 ...

做硬氧的话应该会增加30um-50um,7到15um好像是普氧。我这产品对尺寸要求比较高 正好是缸体跟活塞的接触面。可能还需要机加工做薄一道工序

网友(点评):
不太好做,刀具加工的话,氧化膜温度会很高,是会脱落的,没试过

网友:
阳极氧化肯定是最后一道工序。

网友B:
表面处理后再机加工   表面处理不是没有意义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面处理后再机加工   表面处理不是没有意义了吗?

整体硬氧  局部机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