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锥套和胀紧套的应用场合及优缺点

楼主(2019-04-18):
RT

网友A:
锥套是一种欧美国家普遍使用的新型机械传动联接部件,具有标准化程度高、精度高、结构紧凑、安装拆卸方便等特点。通过8度外锥面与皮带轮、链轮及其他传动件内锥面压紧联接,使各种传动件的定心精度大大提高。
胀套联接主要有以下优点:对中精度高;安装/调整/拆卸方便;强度高,联结稳定可靠;在超载时可以保护设备不受损坏,尤其适用于传递重型负荷。

网友:
2#楼说得不错,比较官方,实际应用在带轮上比较多,同步带轮,皮带轮,齿轮等,最大的好处是取代开键槽,减少轴的应力集中,和对中性好很多。而且可以轴向任意调节位置,不需要定位台阶。缺点嘛,直径要有一定的大小才能用,上螺丝的数量也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锥套是一种欧美国家普遍使用的新型机械传动联接部件,具有标准化程度高、精度高、结构紧凑、安装拆卸方便等 ...

大神,锥套和胀紧套的作用原理感觉差不多,都是利用锥度达到过过盈状态,以得到足够的摩擦力,胀紧套能用在皮带轮 滚子链轮的使用场合吗?锥套同时也适用于皮带输送机头尾轮(一般胀紧套固定)的场合吗?

网友:
锥套便拆卸,也容易加工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