辊轮和轴的安装

楼主(2019-04-18):
求教各位:
如下图这种辊轮和轴之间这样辊轮应该是会蹿动的吧(轴已经固定住了),解决方法是什么呢?
谢谢各位!

网友:
台阶加卡簧

网友:
轴未加工,可增加卡簧槽;轴已加工,增加轴瓦。

网友:
轴上车槽,加卡簧,简单有效,节约成本

网友A:
没有尺寸就是耍流氓,,,,

网友:
如果加滑动轴承,卡簧直接限位就不合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尺寸就是耍流氓,,,,

不好意思,轴的尺寸时84,辊轮的厚度是110,

网友:
轴向定位的方式很多,紧定螺丝和卡簧都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