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移动结构设计

楼主(2019-04-18):
感谢社友回复,我重新编辑了一下,能让大家更好的理解。我在设计一个轮胎托运的机构,要求两根8米长的矩形管(图中黄色管,用于搬运轮胎,中间不能连接),同时向上移动150后,向左移动5米,然后下降150,在向右移动5米。 然后在向上移动150,往复运动,从而实现轮胎(50KG左右)从图中1的位置移动到2,到3一直到最后4的位置的搬运。 我就是做了一个移动架子(图中红色),架子上加了链条传动(含电机)用来左右移动黄色矩形管,然后红色移动架子上下用气缸托举,蓝色架子为固定支撑架。但是问题是这样做出来红色架子太沉,工件延伸4的位置送到传送带的时候(这时候黄色矩形管是探出去一米多的距离的),由于下面悬空,可能会有翘头的危险(因为链条太长,没刚性)。并且链条无法精确定位,加上传感器可能会好点,感觉这个方案糟透了。请教各位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感谢各位

补充内容 (2019-4-22 08:48):
感谢各位回复,经过方案改动后,想左移动5m改为1.7m。因为...这样好哈哈

网友A:
  电机随 载物板走     载物板  分成 上下两块    气缸固定不动    同步带  固定不动       注:  临时想的方法  请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随 载物板走     载物板  分成 上下两块    气缸固定不动    同步带  固定不动       注:  临时想的 ...

感谢回复,我重新编辑了下贴子,然后补充了一下图纸和描述。你说的方案里面的载物台是指我图中的矩形管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重新编辑了下贴子,然后补充了一下图纸和描述。你说的方案里面的载物台是指我图中的矩形管么 ...

  是的   我这是想的另一个 可以保证 精度的  想法     你如果你想在原图上改   那要另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我这是想的另一个 可以保证 精度的  想法     你如果你想在原图上改   那要另说

两根矩形管之间有其他的设备,两根杆子中间不能连接,不然在运动的时候会有干涉,如果在上面加电机应该会干涉到吧

网友:
红色部分只是上下移动吧,链条是够长的,做往复移动需要两端都有动力,各负责一个方向,黄色方管如果有导向装置不会出现翘头,50kg不算重,这结构倒是成本低,就是感觉链条不太好,。

网友B:
也可考虑单边的机械臂夹持机构。

网友:
机器人手臂

网友:
链条传动的精度低,误差大,可以考虑设计定位块与传感器配合使用,而且设备的机架大,需要重点考虑强度的问题!

网友:
啊双方的观点是的公司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考虑单边的机械臂夹持机构。

上机械臂造价太高了,只少上三个才能满足需求,并且轮胎太大(直径1080),夹具成本也是个问题。主要是穷。。。。

网友C:
精度很高?感觉链条也可以达到啊

网友C:
非要一下子移动五米?米思米上有个案例库,第509号,间歇传递运动,大概与你的要求查不多,不过它的使用距离小,可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度很高?感觉链条也可以达到啊

精度要求误差不算太高,2~3mm都可以接受,实在不行可以上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要一下子移动五米?米思米上有个案例库,第509号,间歇传递运动,大概与你的要求查不多,不过它的使用距 ...

一开始我也考虑过在一端上气缸油缸之类的,但一开始铺的太开了,距离没控制住,还有就是机构干涉的问题。我打算改动一下辅助机构,试试缩短距离使用气缸油缸之类的来个B计划,感谢社友提供参考

网友(2019-05-24):
开以在中间位置做一个链式升降机,可以升降,链式输送可以将轮胎平行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