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防止含氯消毒剂对铝合金,不锈钢的腐蚀

楼主(2019-04-18):
做实验室设备,常用材料7系、6系铝合金和304不锈钢,请教大家如何防止84一类的含氯消毒液的腐蚀?

网友:
喷铁氟龙?

网友:
不锈钢钝化,或者用塑胶的产品。
比如,顶装实验室的快速接头,我们推荐CPC 的NS6 聚丙烯材质,寿命就好于金属接头,且能做到无溢漏插拔。管路也用塑胶的

网友:
铁氟龙喷涂了解一下
不粘性:几乎所有物质都不与杜邦特氟龙涂膜粘合。很薄的膜也显示出很好的不粘附性能。
耐热性:杜邦特氟龙涂膜具有优良的耐热和耐低温特性。短时间可耐高温到300℃,一般在240℃~260℃之间可连续使用,具有显著的热稳定性,它可以在冷冻温度下工作而不脆化,在高温下不融化。
滑动性:杜邦特氟龙涂膜有较低的摩擦系数。负载滑动时摩擦系数产生变化,但数值仅在0.05-0.15之间。
抗湿性:杜邦特氟龙涂膜表面不沾水和油质,生产操作时也不易沾溶液,如粘有少量污垢,简单擦拭即可清除。停机时间短,节省工时并能提高工作效率。
耐磨损性:在高负载下,具有优良的耐磨性能。在一定的负载下,具备耐磨损和不粘附的双重优点。
耐腐蚀性:杜邦特氟龙几乎不受药品侵蚀,可以保护零件免于遭受任何种类的化学腐蚀。

网友:
氯离子对奥氏体不锈钢有腐蚀作用,一般要求氯离子含量要小于25ml/L。

网友:
特氟龙涂抹以前在国外设备上看到用的,使用很简易

网友:
特氟龙,你值得拥有

网友A:
我们目前在医疗器械方面的涂层:PTFE/Teflon系列,和其他涂层
主要功能是自润滑、防粘,耐腐蚀。医疗防腐方面的典型应用:试剂瓶塞耐腐蚀涂层,各种医用试剂
设备中的运动部件无油润滑,等等。
可以交流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目前在医疗器械方面的涂层:PTFE/Teflon系列,和其他涂层
主要功能是自润滑、防粘,耐腐蚀。医疗防腐 ...

谢谢你的建议,我刚入这个行业,还需积累经验啊,可以交流,身边除了同事没有做机械的了

网友:
看来PTFE上榜很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