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个零件的公差,外协的竟然说加工不了

楼主(2019-04-18):
我想问下这个长度标这个公差,外协说加工不了。。我有点怀疑

网友A:
长度标公差了么?
直径公差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度标公差了么?
直径公差应该是可以的

就是这个直径公差f6说加工不了。。。

网友B:
或者你没找对地方。或者外协设备实在一般般。或者不高兴做了。

网友:
要热处理吗? 绝对是可以做的,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或者你没找对地方。或者外协设备实在一般般。或者不高兴做了。

181长度要保证0.016的直径公差,确实不太好加工,精车后粗磨再精磨,甚至还需要研磨来保证。报价低了加工不划算。

网友:
车床是保证不了的,想批量生产可以考虑上磨床加工,或者无心磨也行吧

网友:
你可以换外协厂了。

网友:
上无心磨,公差和光洁度都能保证

网友:
也有可能。设备加工精度很低,所以,加工不了。

网友:
极有可能是人家不愿意4做。

网友C:
不知道你的这个轴是做什么用的,相对于直径公差,你的长度有些长,而且对形状公差要求也会严,否则很难装配进去。
能加工,但是估计代价大,建议还是分成阶梯状的,或者其他方法。

网友:
90%是外协厂觉得费事还不赚钱

网友:
大哥,你的公差已经是六级精度了,通常使用普通车床在精车时要求达到的经济精度为7-8级,如果要做到高于7级,单件生产可以达到,但不经济,高于7级的一般用磨加工来解决,这样的效率较高成本较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的这个轴是做什么用的,相对于直径公差,你的长度有些长,而且对形状公差要求也会严,否则很难装配 ...

180mm不长吧。。。主要是这个f6的公差看了下MISUMI等几个标准件网站,转轴和导向轴只看到g6,f8,h7等等公差。。。
这种轴最简单的加工方式就是买个棒回来直接加工键槽涂油就完了。整轴全新加工成本就上去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80mm不长吧。。。主要是这个f6的公差看了下MISUMI等几个标准件网站,转轴和导向轴只看到g6,f8,h7等等公 ...

买回来加工会更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180mm不长吧。。。主要是这个f6的公差看了下MISUMI等几个标准件网站,转轴和导向轴只看到g6,f8,h7等等公 ...

有些加工零件所能加工的精度,不是看你设计的,而是看你的加工商来保证的。
有好的加工资源,这就不是问题,没有的,有时就得在设计上做些妥协。

网友:
确定整段都需要这个公差吗?

网友F:
从图上来看 这种公差随便一台车床都能做 人家说做不了  无非就是量少了   几件东西 费事 不挣钱

网友:
尺寸精度与粗糙度不匹配,这个精度磨床出来Ra1.6或更高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买回来加工会更贵的。

不会的,正常这种轴我们都算是标准件定制加工,不会放到机加件里。
你买根棒料回来加工,热处理,表面处理加起来绝对比买个镀铬棒回来加工贵。镀铬棒再加工无非是后加工处防锈不好处理而已,不过通常也是些端面,键槽,扳手槽之类,涂防锈油基本就够了。

网友:
是不是价格问题

网友:
镀铬棒就是这个范围,。数车也可以做出来,多留点余量精车几刀

网友:
钱没到位。

网友:
热处理什么要求?
数量多少?
外协厂是用的什么工艺?

网友:
希望楼主详细描述问题

网友:
jx机械公差安卓版。。。

网友:
做不了 正常!  不同厂家的机床精度有的高  有的低 ! 精度好的  直接可以做到  !精度不好的  可以留余量 然后去磨外圆

网友:
可以上无芯磨,精度保证,还效率高,单价低。

网友:
轴上带键槽,粗糙度3.2,肯定是间隙配合,公差至少可以是-0.02~-0.1,没必要那么小

网友:
细长杆,不好加工。不是不能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从图上来看 这种公差随便一台车床都能做 人家说做不了  无非就是量少了   几件东西 费事 不挣钱

随便一个车床都能做? 这话说的真随便!

网友:
无心磨啊。估计人家说加工不了,不是完全就技术方面,还有报价太低,没有设备等原因吧

网友(2019-06-05):
无心磨,磨好长杆,切断,做键槽。有多难?

网友:
稍微转速800以上的这个直径才35,公差2丝,长度还是一般公差,粗糙度才3.2,车完直接切断就O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直径公差f6说加工不了。。。

估计他家没设备?没刀?或者设备老旧,达不到这精度,只能这么认为了

网友:
有钱能叫鬼加工。人称鬼斧神工

网友:
这么简单的件还加工不了?换个外协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