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图片中的日语是什么意思呢?谢谢了

楼主(2019-04-18):
这本日语书是什么名字呢??

网友:
不二越株式会社著
新·想知道的液压
基础篇

网友(点评):
多才多艺

网友(点评):
有百度翻译啊 ๑乛◡乛๑

网友:
肿么把图片上的片假文输入到百度搜索框里,这是个课题。

网友(点评):
可以直接图片识别翻译

网友(点评):
如果学过日文假名的话,直接用日文输入法就可以;如果没学过,直接用输入法的符号库输入,就当玩连连看了

网友(点评):
如果学过片假名,那还要百度啥事呢,直接脑波翻译了。 玩连连看,这个课题好。

网友:
新编油压知识,基础篇

跟翻译文言文差不多,看懂一半,猜一半

网友:
可以用百度翻译APP,拍照后在线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