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工程图怎样与零件图关联?

楼主(2019-04-18):
inventor工程图怎样与零件图关联?

网友:
本来就是关联的

网友:
如果想重新关联,就把原来的零件图移除掉,再打开工程图时会提示你原零件图不见了,要重新关联,这时选择你需要关系的零件就好了。

网友:
本身就是关联的,数模变动图纸也会一起更新。

网友(点评):
没有关联,另存的一个工程图文件与零件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