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440C调质处理

楼主(2019-04-19):
客户图档材质SUS440C,调质处理,没有写具体的处理到多少度,这个SUS440C这个材质默认调质处理到多少度?请教大神们

楼主:
哪位大神帮忙解答下,急急

网友A:
SUS440C 属于马氏体不锈钢,一般淬火到60-62HRC左右,低温回火后也就是调质后硬度能达到58-60HRC。是不是应该问问他们需要做到多少硬度再调质,要不容易扯皮

网友(点评):
调质一般是高温回火。

网友:
可能客户只想材料的金相组织均匀,硬度要求不高

网友:
调质到28-32HRC,

网友:
别自己猜了,问问客户吧,最好在图纸上标明白了,难免以后打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SUS440C 属于马氏体不锈钢,一般淬火到60-62HRC左右,低温回火后也就是调质后硬度能达到58-60HRC。是不是应 ...

等等,调制不是高温回火嘛

网友:
调质都不会太硬的,三十度左右了。

网友(2019-07-25):
sus440淬火后可达到58-62度

网友:
还是要问客户具体是什么要求,才能做工艺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