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齿轮换档啮合,回程差问题

楼主(2019-04-19):
描述:
       1.带减速箱电机通过程序带动传动结构运作。
       2.传动结构为多输出档位结构,即通过行星轮系齿轮在圆上的角度实现和不同档位对接-图2。并通过位移的电机移动到输出丝杠位置齿轮位置,
          并与之啮合。
       3.切换到对应的档位以后,电机带动传动结构上的输出丝杠(图3)进行位移。
问题:
       1.减速箱为开模产品,传动结构主要为齿轮啮合传动,传动结构和电机连接方式为联轴器(花键-图片1,怀疑此处存在较大啮合间隙)。
       2.通过电机驱动传动结构往返运动。在顺、逆时针中一个方向运转时,回城间隙越来越大,200次后可达20-30mm;另一个方向运转,则6档位中只有           1个档位偏转2-4mm。
提问:
      1.回程差在何处产生?
      2.行星轮系运转换档方式是否是造成电机精度降低的原因?
      3.如何解决?

楼主:
sorry,图片2是输出丝杠,图片3是行星轮换档结构。

网友A:
在下研究了半天,不知所云。

网友:
再研究研究

网友B:
设置机械远点,每个运动行程每次回零位

网友:
这个不难解决,主要看有无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机械远点,每个运动行程每次回零位

软件方面不方便支持,可能只有动结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下研究了半天,不知所云。

不方便把公司产品拿出来讨论,只能通过零星片段描述,请见谅。

楼主:
增加一些描述,请大家帮忙点拨一下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这种结构的还是比较复杂的!

网友:
问题都描述不清,看了也是干着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