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用圆环链怎么选用?

楼主(2019-04-19):
小白求助,矿用圆环链怎么选用,我现在看了gt/r12718矿用圆环链的国标,但不知道选用要注意哪些参数,圆环链用在刮板机上,求助。

网友:
最常用的18×64的了,矿山设备上最常见的。重型刮板机可以考虑选更大的型号。

圆环链最常出现的故障就是拉断,所以选择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这点。实际上市面上能买到的都跟国标有出入,建议买进口的牌子吧,之前用过蒂勒的,质量相当不错。

网友(2019-06-08):
常见的是18×64,强力用的22×86、26×92、30×108、34×126。根据承受的拉力进行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