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铰链配合求助

楼主(2019-04-19):
一扇门上安装两个相同铰链,铰链中添加了铰链配合,两铰链安装面相同,想添加配合使得两铰链同步转动,但是选择两铰链相同面添加重合或者平行配合后,总是过定义,哪位大佬能告诉我应该怎么搞,谢谢

网友A:
模拟既可以用柔性,也可以用配置。零件多的装配体模拟一般用配置,因为大装配体用柔性你的电脑带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既可以用柔性,也可以用配置。零件多的装配体模拟一般用配置,因为大装配体用柔性你的电脑带不动。

我的装配体属性都是柔性,所以不知道问题在哪了

网友:
首先铰链装配好吗,可以转到,然后门板装配到一个铰链上,完全定义,另外一个铰链打两个平行面,平行约束就好了

网友:
你这种情况有可能是装配过约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