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展开尺寸和K公式计算的不一样

楼主(2019-04-19):
如图中的钣金图,solidworks计算的展开尺寸和K因子公式计算的展开尺寸不一样,为什么?是公式错了?还是怎么回事啊。哪位高手能教教我,谢啦。

网友A:
是你公式算错了吧。两处折弯,要乘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你公式算错了吧。两处折弯,要乘2

哥,我错了,真丢人啊

网友:
可能SW的K因子和你计算的取值不同,所以做钣金零件时注意设置合适的参数(圆角、K。。。。)
另外不同计算方法可能会有点差距

网友:
你这个材料是不锈钢吧,铁板和铝板也不是这个展开尺寸了

网友:
90度折弯一般用折弯扣除

楼主:
公式没错,软件也没错,是我粗心算错了,两处折弯,要乘2的。大家别回复了。麻烦大家了。

网友:
你闲的无聊么?

网友:
理论公式,实际的钣金折弯厂可不是这样算的。

网友(2019-07-22):
理论公式,实际的钣金折弯厂可不是这样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