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卸载后无法安装

楼主(2019-04-19):
SolidWorks2016卸载时让选软件迁移至其他电脑还是此电脑继续安装软件,勾选了此电脑继续安装,然后重新安装时出现如图提示,重启无效,SolidWorks相关文件和注册表也都删除了

网友:
我的也是一个鸟样

网友A:
点继续安装

网友B:
应该是卸载不干净,注册表什么的没删除,动手百度下,大多数问题百度都可以解决

网友C:
楼上说得对,注册表问题

网友D:
点继续安装以后什么情况啊

网友:
求求你们看看安装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继续安装

点了,输完序列号显示该无法激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卸载不干净,注册表什么的没删除,动手百度下,大多数问题百度都可以解决

注册表还有硬盘里有关SolidWorks的全删了,都检查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得对,注册表问题

我也认为是注册表问题,但是注册表搜索SolidWorks,有关的全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点继续安装以后什么情况啊

点了显示序列号不能激活,然后软件装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卸载不干净,注册表什么的没删除,动手百度下,大多数问题百度都可以解决

赞同楼主,百度“SolidWorks完全卸载”,按照教程一步步走就行了。注意要删注册表和相关磁盘文件夹。个人前几天就是卸载2016安装的2018。

网友:
你这个搞不好电脑系统都要重新安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