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齿条啮合必须加顶丝调节么

楼主(2019-04-19):
我看其他齿轮齿条安装结构都是在齿轮侧的工件上加顶丝以调节啮合,但是在节圆上的啮合也是有一定齿隙的,为什么不通过加工精度来保证
另外载板下面的四个滑规座一侧必须加长孔么

网友:
开长条孔是为了补偿导轨安装尺寸加工导致的误差以及热胀冷缩或机械振动造成的偏差,可以不开长条孔,单必须要有可以活动的余量;
齿轮齿条的啮合间隙是必须要有的,这个跟加工精度以及装配精度有关,单靠加工精度是无法保证的!

网友:
如果没有装配误差和各工件配合累计误差的话。你说的就是对的。

网友:
加工精度来保证会造成很高的不良率, 另外,其它零件尺寸,及装配公差也会影响啮合,如果能调节,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
加工精度是可以保证的,但是现场安装时候的装配精度是无法保证的,所以要留可以调整的结构或者装置才行

网友:
加工精度再高,装配过程中难免出现误差,所以工艺上面的解决办法就比较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