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略图不显示图形

楼主(2019-04-19):
近来安装了win10系统,inventor2016大图标不显示三维粗略图。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近来安装了win10系统?【很有意思,您认为在Win10下运行Inventor,有什么样的好处呢,所以要安装Win10?至于说毛病,您已经见到了】

网友A:
怎么装个WIN10都要被楼上嘲讽一下。。。

网友:
因为不确定楼主发生这个问题的具体原因,建议是先把百度上的解决方法统统试一遍

网友B:
好多软件对win10的支持真心伤不起,而且win10一般装的都是家庭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怎么装个WIN10都要被楼上嘲讽一下。。。

那您知道Win10下运行Inventor有什么好处吗?说说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您知道Win10下运行Inventor有什么好处吗?说说看...

应该没有任何好处,inventor好像不兼容win10,我之前装都没装上,搞得我以前的模型都放着打不开了。
只是楼主也没说装win10是为了更好地去用inventor,因为其他原因装了后发现不兼容是很正常的事。我觉得您之前的回复并没有回答楼主的问题,只是反讽了下楼主装win10,也可能是这类问题太多了您看不过去了,看了下您的一些回复,您应该很熟悉Inventor的。也可能是我理解语气有误,今天情绪不太好,平常我也不会回复像2楼这样的内容,语气不对之处请见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多软件对win10的支持真心伤不起,而且win10一般装的都是家庭版

各位,我当然“很熟悉Inventor”,甚至我退休前就在Autodesk公司的相关团队中工作。
Inventor2016是第一个自称支持Win10的版本。但我有实证确认这是Inventor在撒谎,实际上是在Inventor2018的后期版本才真正实现,此前版本会有许多的小毛病,这既是Inventor自身跟随Win10不完全,也是Win10自己还在改变中造成的。
但是,如果在Win10下跑Inventor确实有优势的话,这些小毛病或许可以忍受。

问题在于:
在Win10下跑Inventor真的有好处吗?具体都是啥?
Inventor研发者没说。
我自己两个机器有一个是Win10,对比下来也没发现。所以我到处问:Win10下有什么好处?

前边 七曜神权 先生说我“嘲讽”,我猜他一定知道我要的消息,我已经请教了。但是他后来说“今天情绪不太好”,看来我成了出气筒了,嘿嘿...

如果明知Inventor在Win10下运行并无优势,而Win10也是一个尚在完善中的软件,竟然冒险在Win10下运行我们用来吃饭的Inventor,这就令我不得不怀疑:这人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点评):
先做好等十天半月吧,最好做好没人会解惑的准备

楼主:
公司安排装的,不过装了好多天了,我一直放着没有用。我一个人几台电脑的。我想装给新同事用的,结果inventor出现问题了,CAD2018的也出现问题,CAD一开就死机。我把CAD的一个安装文件给设成空白文件就好了!这么一说应该是系统的原因了。

楼主:
那这个问题在现在的系统是不好解决了!我开始以为是我inventor设定的问题,我检查了,和我win7系统设定是一样的。我又把电脑的所有驱动优化了也没有效果。那看来只有换win7系统了!可能是我的这个win10系统不好,我安装inventor2020版也是一样的。

网友:
文件夹下面设置成预览模式。

网友:
别说2016版本了,最新的版本在Win10里都有不少毛病呢。。。

只是装着玩儿玩儿?那爱咋折腾就咋折腾。

干活儿用的?还是老老实实用Win7再用老点版本的Inventor吧。

不然,后悔的事儿,不止这个了。。。我也算是很接近典型的Inventor小白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