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三相异步电机如何加编码器来控制精度

楼主(2019-04-19):
准备做一个桁架精度要求不是很高,为控制成本采用用普通电机加编码器来保证精度,但不知怎么加结构最简单

网友:
应该用步进电机加旋转角度传感器,淘宝上一大堆,怎么用,你买谁的让他教你!

网友:
普通电机加编码器?我还没有听说过这样的控制方式

网友:
钻木取火的节奏啊!

网友:
普通电机加编码器没有问题,我做数控车床的主轴电机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普通电机加编码器可以,但是你需要伺服控制芯片来读实时的脉冲,然后把调整量给控制芯片,再通过功率放大控制电机

网友:
普通电机加编码器可以做,但是控制精度低,普通电机的低速性能,控制稳定性,响应速度比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会差一些。

网友:
精度不单单是电机好精度就好,还要看你这个传动链本身的结构;你这个要求不高的话就用普通的步进电机加一个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
也不能太简单了,否则运行过程中会很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