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们:磨擦滚筒轴承卡座

楼主(2019-04-19):
本人寻求图上的卡座,请问有位大神使用过,或有相关的标准件信息,请指教!谢谢!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定制件吧

网友:
找原有的供應商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定制件吧

应该是的,但找不到供应商

网友:
拆下来测绘。

网友:
这个需要开塑料模具做产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