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件拉丝处理

楼主(2019-04-19):
钣金件表面为什么要做拉丝处理?难道是为了好看?

网友A:
不锈钢拉丝?  就是为了不反光,又好看些,没别的用。而且镜面的成本大。

网友A:
另外问问,不锈钢板的边怎么处理变盾,

网友:
应该就是为了好看

网友:
为了美观,好看,增加质地感。

网友:
为了美观,就算加工过程中有些划伤也不容易看出来。

网友:
焊后拉丝~~美观

网友:
拉丝是为了质感,镜面是为了美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拉丝?  就是为了不反光,又好看些,没别的用。而且镜面的成本大。

学习经验了

网友:
掩盖划痕,为了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问问,不锈钢板的边怎么处理变盾,

可以考虑褶边

网友:
美观,质感。拉丝一般是不锈钢与铝件,多用在设备或产品外壳